[求助] 求教电源IO数量如何定义

楼主(2015-10-04):
给IO供电的电源IO如何定义数量呢,有量化的公式吗。比如SSO下如何计算,无SSO又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
1)给core内标准单元供电的IO单元数量:
                                           m=k x 芯片的平均功耗/(供电IO电源的最大电流 x 供电IO电源的供电电压)
                                            k为调整因子,根据芯片的实际情况而定;

2)给IO单元供电的供电单元由多种因素(sso ssn 功耗 驱动能力)而定:
                                                      经验是给IO单元供电的供电单元数量与输出信号端口的比例为1:5-10;给core内供电的IO单元的数量是1:2

楼主:
   我在某书上看到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有个疑问就是按照它的说法IO供电的数量只与输出信号的数量有关?输入信号数量与之无关吗?

网友:
凭经验的,很少人去算的,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版主有什么好的经验介绍吗

网友:
就是多加啊,在封装允许的条件下, 再机密就没法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