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2lvs两个option -s -lsr 之间的差别

楼主(2015-10-04):
v2lvs
· -lsr spice_library_file Specifies SPICE library file name using range mode. The SPICE file is parsed for interface configurations. Pins with pin select ([ ]) annotation are assembled into Verilog ranges.

· -s spice_library_file Specifies that the -o output file have a .INCLUDE statement placed at the beginning that points to the SPICE library file. The -s option does not cause V2LVS to read the library file.

----------

我在v2lvs的时候,对比了一下option -s 和 -lsr 之间的区别。 在关键的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就是用 -s   生成的 cdl 中 spice module interface 处理的正确,就是pin order 很对。
但是用 -lsr 生成的 cdl 中 相应的 spice module interface 处理的不对, pin order 排序正好相反,比如,A[0]=A_d[8], A[1]=A_d[7], ..., A[8]=A_d[0]。
当然了,前者runlvs可以得出正确结果。
所以问题就来了,按照 userguide,-s 只是加了一句include声明而已,并没有read include进去的 spi 啊,怎么spice  module interface 处理的就正确了呢?相反,-lsr 被读取了pin order 信息 interface 反而处理的就不对了呢。

网友A:
-s是必须的,只需要include subckt的spice
-lsr或者-lsp是可选的,因为有的时候总线定义和verilog model的不一样,
这时候就需要了, 通常用-lsp比较多,pin mode,你可以再试试
range mode不太常用,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A:
-s是必须的,只需要include subckt的spice
-lsr或者-lsp是可选的,因为有的时候总线定义和verilog model的 ...

你好,请问总线定义是什么?还有,因为有的时候总线定义和verilog model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