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c90c516rd+引脚始终高电平

楼主(2015-10-04):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我写了一个流水灯程序下到板子上后,发现P1.7始终是高电平,后来又试了灭灯程序,P1.7这个端口还是灭不掉,是芯片引脚问题吗?ps:程序没出错。

网友:
估计是硬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具体会是芯片问题吗?我试了其他端口,譬如p1[0..6],p2[0..7]等都是好的,就单是p1.7始终是高电平,灭不了。

网友:
你是不是该口上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口用程序拉下来,如果还是不行,说明外部电路对这个口有影响。 可以用示波器检测硬件变化,捕捉变化内容。 慢慢查找。
因为IO口可以程序控制,也可以外部电路改变他的电平。 实在不行把程序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clude<reg52.h>#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uint a);
void delay(uint a)
{uint i;
for(i=a;i>0;i--){};
}

void main()
{

temp=0x00;

while(1)

{

P1=temp;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灭不掉,哎,估计这口坏了。下图是效果图,哎郁闷死了

网友:
买的开发板?多少YZ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150,蛮好用的。还可以做嵌入式。

网友(2015-11-13):
stc90c516rd+引脚始终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