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FPGA读RAM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5-10-04):
正常情况下读RAM的数据会比地址变化晚两个时钟,为什么我的只晚了一个时钟

网友:
如果是FPGA内部RAM,是同步于时钟的,第一拍,地址变化。第二拍,RAM采集到地址变化,送出数据。第三拍,你读取改数据。 应该是这样的啊,难道你的异步RAM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续读是晚一个时钟的,如果只读一次就是两个时钟,想当有个流水线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