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cl换行的请教

楼主(2015-10-05):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tcl命令怎么换行?比如敲一段如下命令,如何在每次换行后继续键入,直至最后一行输入完毕后再让编译器执行?
set x {}
foreach i {a b c} j {d e f g} {
lappend x $i $j
}

谢谢了

网友:
我一般是写成tcl文件在source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最后面加上续行符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目前在学习语法,方便写时序约束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