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验证平台

楼主(2015-10-05):
UVM实战卷一的6.5.1节的top_tb的对应的dut,如果端口数目改成20个以上,在top_tb中uvm_config_db按照书上的方法太麻烦了,有没有代码量不是这么大的方法?如下方法总是报错

class base_test 。。。
  my_env env[20]
...
endclass

module top_tb
my_if input_if[20](clk,rst_n);
...

initial
   begin
   for(int i=0;i<20;i++)
   begin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set(null,"uvm_test_top.env[i].i_agt.drv","vif",input_if[i]);
...
end
end

网友:
试一下这样,如果可行,请告诉我一声:
string s;
initial
   begin
   for(int i=0;i<20;i++)
   begin
   $sformat(s,"uvm_test_top.env[%0d].i_agt.drv",i);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set(null,s,"vif",input_if);
...
end
end

楼主: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但是input_if[0],...input_if[20]怎么解决,只能接成一个接口,另外请问把20个接口做到一个env里面,是用i_agt[20].drv还是i_agt.drv[20].

网友:
uvm_config_db#(virtual my_if)::set(null,s,"vif",input_if[);
被我漏掉了
后面这个你自己考虑吧,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也不是专家,就不乱说了

楼主:
加上就报错了。违法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报错是怎么说的?

楼主:
illegal operand for constant expression[4IEEE]

网友:
楼主,你的interface 是一个array,所以当你想要用config_db的时候,最好用一个class把这些array包一下。
例如申明一个class vif_wrapper, 然后在里面例化相同的vif array,这样你只需要config_db::set你的class得obj就可以了。
你get的时候也可以get这个class,再去找他下面的vif。

当然可以先用宏把通用的代码包起来,就会快很多,我们都是这么用的,放心的去实现吧。
细节可以发出来给我看看。

网友:
[i=s] 本帖最后由 luyaker 于 2015-10-8 15:57 编辑

我试了一下,vcs不能识别input_if[i],分开写input_if[0],input_if[1]……input_if[19],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
发现一个bug,eetop会自动将我的删除,所以前面我写的input_if[i]变成了input_if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怎么在class里例化interface的数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太明白怎么在class里例化interface的数组,定义 成 virtual 类型吗

网友:
楼主你是在逗我吗?
class里当然是virtual的了

我的意思是, 真实的interface array 申明在top file里。
当你想把它set进config_db里,就定义一个class,然后把class里的vif和top的interface连起来。
这样你就能从class的vif拿到你定义的interface了。

你的config_db只需要对class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