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问题:分段电容DAC单位电容怎么取?寄生电容怎么考虑?

楼主(2015-10-05):
最近面试SAR ADC总是被问到DAC 单位电容的取法寄生电容是怎么考虑的这几个问题。。。
(1)单位电容主要考虑的应该是失配,以前帖子也有,3*sqrt(2^N-1)*sigma(Cu)<0.5LSB
      这个式子应该是不分段结构才能用吧?分段结构怎么推导呢?
(2)寄生电容每次我都说清华李福乐老师那个PPT上的这一段。。。不知道还有什么能补充的吗?我也不知道面试官想听啥
  LSB段的寄生Cp2带来权重误差,导致非线性
– LSB段所用电容、Ca,采用上极板共接
– 权重误差比例固定为β,因此降低LSB端位数L,可降低非线性
• MSB段的寄生Cp1不会带来非线性问题和ADC增益误差,但作为DAC时,会带来约Cp1/CMt的增益误差
– MSB段所有电容,采用上极板共接,此为底板采样需要
• Ca的上下极板间寄生Cp3直接影响权重,导致非线
– 版图布线要特别注意最小化Cp3

这方面基础确实欠缺,时间紧迫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帮帮忙,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动态比较器的失调仿真,我用的蒙特卡罗仿真了1000次,结果太大了,9mV...正常的输入失调电压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呢?

看来十一放假都出去玩了,希望明天有好心人解释一下

网友:
第一个问题   eetop上好像有个帖子讨论过   有答案啊 你可有搜索一下
第二个问题  我也在困惑,,等待牛人指教

网友(2019-10-28):
恩……同不懂……

网友A(2023-12-05):
感谢分享~2023年了,面试还在问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4-09-26):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2023年了,面试还在问一样的问题

老哥能给总结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