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抖动仿真

楼主(2015-10-06):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弛豫振荡器。需要优化性能,不清楚怎么仿真评估抖动特性,大家能否指导一下振荡器仿真抖动的方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
周期抖动 周期到周期抖动 均方根抖动 在时间上的相位抖动 幅度上的噪声

网友:
对振荡器而言,一般看的是RMS抖动

网友:
pss+pnoise可以吗

网友:
是不是要加上电源和地的噪声?

网友:
回复 楼主:

cadence 可以仿振荡器的jit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怎么仿jitter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S+Pnoise, pnoise中有个选项,在pnoise下方,你自己先找找,我手头没有cadence。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我再pnoise仿真里看到有noise type,我选了jitter,然后应该选FM还是PM呢?我都试了下,进行pss+pnoise仿真,结束后点results->Direct Plot->Main Form->pnoise jitter,接着应该选Jc还是Jcc还是别的呢?已晕...

网友:
Cadence的帮助中有这两种jitter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有时间研究一下这种仿真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参考一下此附件。
    Jitter Measurements Using SpectreRF Application Note(1).pdf (708.44 KB , 下载次数: 150 )

楼主(2015-11-07):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我会抓紧研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在电源上加噪声仿真呢?听说可以写个仿真文本,有没有相关学习资料?谢谢了!

网友:
   我不知道啊,希望你有了答案的话,也发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我再问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