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P三极管为什么总是饱和了,发射极输出不变?

楼主(2015-10-06):
负电源通过一个电容倍增滤波给运放供电,可是不管R1、R2如何分压,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总是输出-11.2V?

网友:
发射极悬空的怎么工作正常?负载呢?

网友:
去掉C12 发射极直接接地,集电极或者发射极加限流电阻
同意1楼,上述电路图应该存在一些基本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是运放啊

楼主:
发射极输出是给运放供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C12大概应该一端接-12V,一端接发射极。另外,基极发射极电压为-11.2V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结最多承受-1V。一般-0.7V。

网友:
调节分压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晕死。最多承受1v,现在才0.8V怎么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负载接上仿真了么?看看每个极的电流。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不是看电压,是看电流的。
先不要用运放,接个电流源仿仿。这个结果很可能是没电流的结果。

楼主(2016-01-27):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没电流,负载换成电阻就正常了,可接运放为什么不行呢?

网友:
你仿真发射极输出11.2了?由于R3上有电流,我觉得R2电压只会大于-6V,绝对值小于6V。设vbe压降0.8V,输出不会低于-5.2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运放是不是没启动?或者电流消耗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