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DC做综合,critical path也会变吗?

楼主(2015-10-06):
请教各位,最近我在用design vision做综合时,当clock设置为10ns时,timing report显示的critical path是某一个乘法器,当clock设置成4ns时,timing report却报告critical path是另一个乘法器,两次的slack显示都为0。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想知道我的设计在DC里面最快可以跑多快,是不是把clock设置小一点,然后再用clock加上负的slack就可以了,即clk_max=clock_set+slack
提前谢谢大家!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分享一下,为什么设置不同的clock会出现不同的critical path?

网友:
slack为0的都不是critical path,收到负为止

【如果我想知道我的设计在DC里面最快可以跑多快,是不是把clock设置小一点,然后再用clock加上负的slack就可以了,即clk_max=clock_set+slack】------就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让design vision 报告了一下100 worst path, 发现在很紧的clock下,很多条path的slack都为0(理论上的critical path也在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DC可以在综合完之后,设置指定的运行频率,报告pow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