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资源为0%

楼主(2015-10-06):
小弟最近将一个书上的RISC CPU的代码用Quartus II 进行了综合,结果发现综合报告显示FPGA资源占用了0%,求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另外,注意到该电路只有时钟和复位两个输入引脚,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
那就是资源占用小于1%。可能是因为逻辑被优化了。

网友:
没有输出引脚的话,应该被优化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综合报告。应该有很多warning的,估计是很多逻辑被优化掉了。

楼主:
就是说quartus没法综合没有只有输入没输出的设计喽?

网友:
回复 楼主:

   话说,这跟quatus没关系啊,任何只有输入没有输出的逻辑都很可能被优化掉。因为没有输出,所以全部的逻辑最终都转化为no load,基本上会被优化。

网友:
回复 楼主:

   哥们,没有输出的电路到底有啥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只是一本书上的一个例程而已,不过感觉说得有道理,没输出的电路一般确实没什么用

网友:
如果只有时钟复位,处理器用啥来触发它启动呢,多半是有东西没接好导致逻辑都被优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