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call verilogA 理想dac 失败

楼主(2015-10-07):
Hspice call verilogA 理想dac 失败 ,

voltage define ,

module ideal_dac(in,out);

input [0:dac_size-1] in;
output out;

voltage in,out;  ==> error
parameter real dac_size = 7 from (1:inf); parameter vth = 2.5; parameter real trise = 0 from [0:inf); parameter real tfall = 0 from [0:inf); real code; integer pow2 [0:dac_size];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for (i=0;i<=dac_size;i=i+1) pow2 = pow(2,i);   code = 0;   for (i=0;i<dac_size;i=i+1)     code = code + (V(in) > vth) ? pow2 : 0;   V(out) <+ transition(code/pow2[dac_size],0,trise,tfall); endendmodule

and modify

但是 把输出入改  electrical 一样有问题

Error: Reference to undefined discipline 'electrical'.

还有某些版本 windows hspice 好像一跑veriloga 会当掉

楼主:
回复 楼主:

   I find the problem .

nature electrical 被定義在  disciplines.vams , 但是   disciplines.vams   就算直接 include 也無法在 hspice2009  下使用 ,
不過 跑adc.va examples 在  hspice 2009 work , 但是會再   hspice 2013  crash ..

再試過一些方式 發現了 .

1. hspice win 2009 can not use voltage  electrical   . but in hspice 2013 use electrical is work,
   voltage not work .
but simulation very slow  ? crash again  ??  怪怪的 ..

2. sometime hspice 2013 run  include verilog-A will crash but hspice 2009 not .
  如 dca.va bit define 相衝突下  hspice2013 直接 當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