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牛们解决一道振荡器的试题

楼主(2015-10-07):
笔试试题

试题

试题

网友:
家长签名。。。

网友:
张弛振荡器

网友:
矽力杰的笔试题哦

网友:
我咋没看到Q是哪个端口?

网友:
CAP电压是在VP(PMOS栅极电压),VN(NMOS栅极电压)之间摆动的锯齿波。
1. CAP>VP, RST=1, SET=0 => QB=1, starting discharge;
2. VN<CAP<VP, RST=0, SET=0 => QB stays 1, continuing discharge;
3. CAP<VN, RST=0, SET=1 => QB=0, starting charge;
4. VN<CAP<VP, RST=0, SET=0 => QB stays 0, continuing charge;
......
Period = 2(VP-VN)C/I,
这玩意儿PVT variation太大了吧,而且还要保证VP>VN.
如果偏置变成diode connected PMOS - resistor - diode connected NMOS,倒是可以做成一个比较准的RC relaxation oscilaltor
Period = 2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