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组合逻辑输出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5-10-08):
在做timing_constraints之后,我check_timing发现输出端口是未约束的,但是我确实是对其做的set_output_delay的设置
然后我检查代码,发现输出时在状态机的控制下通过组合逻辑输出的,代码如下:

always @ (posedge sysclk or negedge sysrst_b)
   if (!sysrst_b)
    state <= S_idle;
   else
    state <= next_state;

always @ (state)
   case (state)
       S_idle: data_out = 8'd0;
       S_1:    data_out = 8'd0;
       S_2:    data_out = {local_data[57:52], 1'b0, local_data[0]};
       S_3:    data_out = 8'd0;
       S_4:    data_out = {local_data[51:46], 1'b0, ~local_data[0]};
       S_5:    data_out = 8'd0;
       S_6:    data_out = {6'b000000, local_data[1], 1'b0};
   endcase

这样的话我该如何做约束呢,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以到gate level再更新sdc,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好。你的意思是DC综合时时先不管这个warning,然后对DC输出的sdc文件进行修改么?不太明白,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又是怎么修改呢?

网友:
对的,warning多呢, 你慢慢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