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相频特性从-90度开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0-08):
运放相频特性从-90度开始是什么原因file:///d:\Documents\Tencent Files\391859274\Image\C2C\5]PN1$UM2R@G%8T89U3U4$0.jpg

网友:
是不是网速的问题 图刷不出来。先确定一下哈,这是open-loop还是close loop的曲线呢?

-90°开始,从很不直观的数学上来说就是 传递函数重有一个s=0的极点。

网友:
在s=0处有一个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