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et_fp_rail_constrains与set_fp_rail_strategy这两个命令有啥区别?

楼主(2015-10-08):
是不是set_fp_rail_constrains只是适合用于单一电压的design ?  而后者可以用于multivoltage的设计的?

谢谢了,求解惑。

网友:
可能后面是改进版,唯一共同点是两个命令都不太被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了。那在ICC中做floor plan,产生power strap,经常使用什么方法/命令?

网友:
简单的使用create_power_straps 即可, 等你很熟练了,再来用上面这些方法,或者create_power_plan 这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