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提取LEF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我的layout是0.001的格点,最后生成的abstract在virtuoso中看也是0.001,可是导出的LEF文件中所有图形小数点后面只有两位,仔细看好像被四舍五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没关系的,通常到0.01 的精度足够了,后端使用的时候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techLEF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已经attach到virtuoso的tech lib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在Librarymanager中为一个library加入gec3DBUPerUU这个参数,float类型,数值为1000。这样就可以提取出3位精度的坐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