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cie ep中dma使用,有什么方案可以实现dma读写并行?可以添加一个dma吗?

楼主(2015-10-09):
如题,项目中要用到dma同时读写,有什么方案能够实现呢?求大神指导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endpoint中已经有一个dma,但是读写不能并行,也就是不能同时读写数据,只能先读后写或者先写后读,有什么方案能够实现dma能同时读写,再加一套dma是否可行?求指导

网友:
FPGA是并行工作的,为什么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
可以请教您关于PCIE驱动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的一个ip核,里面对dma配置时,发现配置读和写的源、目的地址是同一个,而且配置读写开始的使能标志位是同一位,0:表示读,1:表示写,所以无法并行,即无法开始同时读写,新思科技的核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