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pcie核挑主板

楼主(2015-10-09):
有哪位大神在调试xilinx pcie的时候,碰见过pcie核挑主板的情况,就是在有的主板上,pcie能识别,有的不行。

网友:
这个要具体问题来看的,不能识别说明你的卡没有link成功,卡本身设计可能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在于有的pc就能训练成功,能正常识别,有的pc就不行。

网友:
不同PC的PCIe桥接芯片不一样,行为不一样,有的触碰到了你卡的问题,有的没有触碰到,就是这样。这个情况是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规避

网友:
这种现象太常见了,挑主板,我一般推荐周围人和客户要用Intel平台,最好是Intel原装主板,没的话华硕的也不错,主板代数最好新一些。插槽也最好丰富些。

如果你用的是Xilinx的example,这都是经过验证的IP,简单修改下,基本都能跑通。
这种有的link up成功,有的不成功的例子,就是在link过程的training不成功,电学特性等影响更大,要是你用的都是标准的PCIE cable,比如OSS牌子的,除了PC的原因外,那还有可能是硬件工程师布TX/RX线处理得不够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规避得首先定位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我用的就是xilinx的example design,至于主板型号没注意。这个现象从我们用v5 fpga的时候就有,当时试了不少主板,只有其中一种可以识别,没想到一直到k7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