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转DC

楼主(2015-10-09):
各位大神,有没有交流220V转直流28V的芯片或者集成模块或者原理图,谢谢,急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flyback控制芯片都可以实现,你在各大IC设计官网上面查找就是一大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之前没接触过电源设计,所以在这方面是个小白,您能再详细的说说嘛?谢谢!

网友:
小白加油

---------------------------------------------
诚招: 电源管理方向 应用工程师, 工作地点上海漕河泾或深圳.
要求: 实习生,应届生均可
有意联系: mpew_semi@126.com

网友(2016-01-23):
这种实现的方案很多的,比如OB2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