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mc 的 ESDIO1/ESDIO2问题

楼主(2015-10-09):
smic 的 ESDIO1/ESDIO2有什么用,做ESD需要加么。

楼主:
回复 楼主:

做I/O电路时二极管用的PPAA/NPAA,不是SN/SP+AA么,why why why

网友:
做片上ESD集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仔细看看这个工艺的design rule文件(不是drc file),里面有对每一层layer的解释。

网友:
好像是标示层吧, 真正的是ESD层(41) ,  esdio 只是标示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都没有用这些层次,和其他版图一样的,就结构不同。

网友:
看design rule 吧! 每个制程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