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精品文章合集(500篇!)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讨论] 汇编指令与开发工具和芯片的关系

楼主(2015-10-09):
正在学习汇编,使用了keil开发工具,然后又用了IAR,发现他们两者的汇编指令有些差异,因此,想问下,这个汇编指令和开发工具有关系呢,还是和芯片有关系,另外,汇编也有编译器,这个编译器也随开发工具变化呢?

网友:
和芯片相关吧

网友:
看来坛子里搞软件的不多啊

汇编语言的编译器又叫汇编器   编译的顺序是源代码编译成汇编代码再汇编成机器代码。  可以说每套编译工具,如keil, gcc都有自己的汇编器。 所以源代码被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有异同是正常的。

网友:
跟开发工具有关,芯片只执行机器语言,编译器作用是把汇编语言翻译成机器语言

网友:
看来坛子里搞软件的不多啊

网友(2015-12-06):
嗯嗯嗯嗯恩恩

网友:
楼主概念上有点混淆了。1、特定的汇编指令是与特定的CPU核对应的,每一种不同的核都有一套自己的指令集。
     比如8051(8-bit指令集)、PIC(14/16-bit RISC指令集)、ARM(16/32-bit RISC指令集)、MSP430(16-bit RISC指令集)。

      这些不同的CPU核,其指令译码单元只对特定长度的机器码起到识别和译码作用。
2、所谓编译器:
     人和编译器的交互界面,是人编写的程序。
     编译器和特定CPU核的交互界面,是编译出来的机器码。
     现在成熟通用的CPU核,或者说推广较好的,一般都在Keil/IAR编译器集成了自己的编译选项。
     但仍然有很多由各IC厂商推出的与自己IC配套的编译工具。

3、    通用性好的CPU核,一般都支持C编译器,也就是使用C语言来编程,通过编译器转变成机器能识别的机器码。
     另一种是汇编编译器,将使用汇编语言编程的代码转变成机器能识别的机器码。

4、     现在也有一种趋势,很多初学单片机者,直接上手C编程,而不注重汇编的理解和学习,特别是针对ARM这类C编译器做的很好的CPU。
     其实汇编语言往往对应着硬件上的一些结构和单元,对于理解单片机针对特定硬件模块编程的思路很有帮助。

就先说到这里了。

网友:
和芯片有關, 並不是所有匯編都可以用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