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覆盖率搜集

楼主(2015-10-09):
小弟在搜集覆盖率时遇到一个问题,困扰一天了。

用dve -covdir simv.vdb 打开dve后,什么都没有,没有代码,没有覆盖率结果;

用urg -dir simv.vdb,报错如下:
Design Not Loaded Yet:
Error-[UCAPI-DNYL] Design not yet loaded
Loading test 'simv.vdb/test' failed, as design is not yet loaded.
Either you missed out specifying design directory or your design directory
is corrupted.

最后也生成了html的文件,用浏览器打开后也是空的,没有代码,没有覆盖率结果。

然后我去打开simv.vdb文件夹,发现其目录结构是这样的
simv.vdb/snps/coverage/db/testdata/test/*.xml

在编译时,已经加入-cm line+cond+fsm+tgl+branch \
在仿真时,已经加入-cm line+cond+fsm+tgl+branch \
                         -cm_dir $sim_dir/simv.vdb \
用的64位系统,编译时加入了-full64,仿真没有。

不知道是不是其他哪里没有注意到的,希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加选项 -lca
还有,编译时有没指定覆盖率存放的目录? -cm_dir $目录 ,这个{$目录}必须是存在的,因为vcs不会自己创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没有加-lca,加入-lca实验后,还是不行。
   编译时没有指定覆盖率目录,在编译输出的文件夹中也存在simv.vdb,里面是auxiliary  design  shape。

   不过在仿真命令中加入了-cm_dir ,仿真也输出了simv.vdb,不过里面只有testdata。

   在编译命令中加入-cm_dir后,的确可以解决问题了!!!

   万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同学的反馈很重要哦,点个赞

网友:
我想问一下,您知道如果要生成功能覆盖率或者断言覆盖率应该打那些命令么???

网友(2019-03-26):
万分感谢,刚好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2023-05-1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其实把simv.vdb和case对应的vdb merge到一起就好了,用verdi -cov打开database的时候把两个(或者更多)都打开就能自动merge在一起显示

网友D(2023-12-06):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其实把simv.vdb和case对应的vdb merge到一起就好了,用verdi -cov打开database的时候把 ...

请问用什么命令把这两个文件merge 到一起?

网友(2024-01-12):
MARK ,后续来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用什么命令把这两个文件merge 到一起?

用 urg 就可以,-dir 后面的参数里把 simv.vdb 包含进来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 urg 就可以,-dir 后面的参数里把 simv.vdb 包含进来就行

感谢感谢

网友(2024-07-20):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加选项 -lca
还有,编译时有没指定覆盖率存放的目录? -cm_dir $目录 ,这个{$目录}必 ...

同样问题,编译时加上cm_dir后解决,感谢

网友(2024-08-19):
感谢,同样的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