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 + ncelab + port name invalid

楼主(2015-10-09):
在AMS 仿真时由于 symbol 的port 比 verilog functional 的 port 要多(由于某种原因),仿真时出现错误如下:
ncelab: *E,CUVPOM (/xxx/xxx/schematic/verilog.vams,644|67): Port name 'scan_in' is invalid or has multiple connections.
在不改变 verilog file 和 symbol 的基础上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6-07-04):
同问 你解决了吗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A(2023-09-08):
如果是端口不对应,那可以把symbol删掉重新创建symbol。
还有一种出现该问题的可能就是config指定查找库的优先级时没有设置对。顶层和下层模块没有来自相同的库,可能是不同版本的代码。重新调整优先级即可。

网友(2024-03-05):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端口不对应,那可以把symbol删掉重新创建symbol。
还有一种出现该问题的可能就是config指定查找库的 ...

如何更改优先级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端口不对应,那可以把symbol删掉重新创建symbol。
还有一种出现该问题的可能就是config指定查找库的 ...

感谢,修改优先级。原来是在Library list这里更改。

网友C(2025-01-06):
引用 网友B:
感谢,修改优先级。原来是在Library list这里更改。

不是很明白,怎么修改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怎么修改优先级

就是调整顺序,把一些库给 up上去。

网友(2025-03-19):
可以写一个和symbol引脚一致的verilogAMS,在verilogAMS中再调用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