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如下的sram 的lib中缺少一个rise delay的定义

楼主(2015-10-09):
ERROR的描述如下:
**ERROR: (TECHLIB-9067):        (block starting at: 1068) Missing rise delay value for the path from pin CLKB to pin QB[127:0] in the cell sadglsmh4h2p16x128m1b1w1c0p0d0t0s10. Path is not generated ...The data in the timing library is incomplete. This can result  in a loss of accuracy during delay calculation.
1068行的描述如下:
1068             timing() {
1069                 related_pin     : "CLKB";
1070                 timing_sense    : non_unate;
1071                 timing_type     : rising_edge;
1072                 sdf_cond          : "!LS & TEST1B";
1073                 when              : "!LS & TEST1B";
1074                 retaining_rise(CELL_UP) {
1075                     values( " 0.429670,  0.461633,  0.525391,  0.627494,  0.887615,  0.974320,  1.061161",\
1076                             " 0.441914,  0.473878,  0.537636,  0.637490,  0.897610,  0.984316,  1.071156",\
1077                             " 0.461955,  0.493918,  0.557676,  0.653849,  0.913970,  1.000676,  1.087516",\
1078                             " 0.502119,  0.534082,  0.597840,  0.686636,  0.946757,  1.033462,  1.120303",\
1079                             " 0.615812,  0.641905,  0.693952,  0.780666,  1.040786,  1.127492,  1.214332",\
1080                             " 0.685750,  0.711843,  0.763890,  0.850604,  1.110725,  1.197430,  1.284270",\
1081                             " 0.749971,  0.776064,  0.828111,  0.914825,  1.174946,  1.261651,  1.348492");
1082                 }
1083                 retaining_fall(CELL_DN) {
1084                     values( " 0.429670,  0.461633,  0.525391,  0.627494,  0.887615,  0.974320,  1.061161",\
1085                             " 0.441914,  0.473878,  0.537636,  0.637490,  0.897610,  0.984316,  1.071156",\
1086                             " 0.461955,  0.493918,  0.557676,  0.653849,  0.913970,  1.000676,  1.087516",\
1087                             " 0.502119,  0.534082,  0.597840,  0.686636,  0.946757,  1.033462,  1.120303",\
1088                             " 0.615812,  0.641905,  0.693952,  0.780666,  1.040786,  1.127492,  1.214332",\
1089                             " 0.685750,  0.711843,  0.763890,  0.850604,  1.110725,  1.197430,  1.284270",\
1090                             " 0.749971,  0.776064,  0.828111,  0.914825,  1.174946,  1.261651,  1.348492");
1091                 }

在之前也有了关于cell_rise和cell_fall的定义了:
347             timing() {
348                 related_pin     : "CLKB";
349                 timing_sense    : non_unate;
350                 timing_type     : falling_edge;
351                 sdf_cond          : "!LS & TEST1B";
352                 when              : "!LS & TEST1B";
353                 cell_rise(CELL_UP) {
354                     values( " 0.578301,  0.610916,  0.675975,  0.784368,  1.109519,  1.217901,  1.326451",\
355                             " 0.590795,  0.623411,  0.688470,  0.796862,  1.122013,  1.230395,  1.338945",\
356                             " 0.611245,  0.643860,  0.708919,  0.817312,  1.142462,  1.250845,  1.359395",\
357                             " 0.652228,  0.684844,  0.749903,  0.858295,  1.183446,  1.291828,  1.400378",\
358                             " 0.769765,  0.802381,  0.867440,  0.975832,  1.300983,  1.409365,  1.517915",\
359                             " 0.857188,  0.889803,  0.954863,  1.063255,  1.388406,  1.496788,  1.605338",\
360                             " 0.937464,  0.970080,  1.035139,  1.143532,  1.468682,  1.577064,  1.685614");
361                 }
362                 cell_fall(CELL_DN) {
363                     values( " 0.578301,  0.610916,  0.675975,  0.784368,  1.109519,  1.217901,  1.326451",\
364                             " 0.590795,  0.623411,  0.688470,  0.796862,  1.122013,  1.230395,  1.338945",\
365                             " 0.611245,  0.643860,  0.708919,  0.817312,  1.142462,  1.250845,  1.359395",\
366                             " 0.652228,  0.684844,  0.749903,  0.858295,  1.183446,  1.291828,  1.400378",\
367                             " 0.769765,  0.802381,  0.867440,  0.975832,  1.300983,  1.409365,  1.517915",\
368                             " 0.857188,  0.889803,  0.954863,  1.063255,  1.388406,  1.496788,  1.605338",\
369                             " 0.937464,  0.970080,  1.035139,  1.143532,  1.468682,  1.577064,  1.685614");
370                 }

求问大神,这是啥原因呀?

网友:
这是什么阶段操作什么 的log,

通常sram的lib由compiler生成,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东西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目前有工具能对库进行查询的,主要输入库文件能够查找单元库的合理性和完整性

网友:
sram的lib太advance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EDI里面读入CCS格式的SRAM的lib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奇怪的是用PT读这些SRAM一点问题。当然在读入SRAM的lib的时候,有些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有些则出现了。当然可能跟Cadence最开始支持的ECSM model的lib有关系,考虑过,是因为工具的bug原因,还是啥的吗?

网友:
描述的很模糊,首先dc,pt能否读入这个lib, edi也应该ok的,多换几个,多读几遍看看

网友(2017-06-29):
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
因为只有ccs没有普通库信息。可直接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详细说说吗?今天正好碰到这个问题了。不胜感激!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目前有工具能对库进行查询的,主要输入库文件能够查找单元库的合理性和完整性 ...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查询库文件的完整性和合理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目前有工具能对库进行查询的,主要输入库文件能够查找单元库的合理性和完整性 ...

有几种方式:
1. K库工具本身有相应的Check或者validate的 命令
2. DC/PT/LC等工具read_library看library能否正确读入
3. 华大有专门的库完整性和合理性check工具Qualib。

你现在是如何检查的呢?

网友(2020-06-24):
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D(2023-05-05):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直接问了synopsys的AE,可以ignore。

网友(2023-12-26):
引用 网友D:
直接问了synopsys的AE,可以ignore。

您好,请问您知道 Memory Compiler产生的lib中,retaining delay,和cell delay的区别嘛?

之前用的lib里面只有cell_rise,cell_fall 这两个参数;
后端用ss的cell delay做max delay,setup的检查;
用ff的cell delay做min delay,hold的检查;

现在用的新的Memory Compiler,有retaining delay,cell delay两组参数;
那么配合ss和ff就有四组数据,就不知道该用cell delay还是retaining delay来进行setup和hold的检查了;

网友(2024-04-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这个对应的lib转DB后,在DC里面读没有问题,但是lib在innovus里面读就出现这样的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