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alring

楼主(2015-10-09):
sealring接到core内的地是用那一层连接比较好呢?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是最好不要用met1来连接到core,这是什么原因,能解释下吗?不用met1连接,那是不是用顶层金属连接比较好呢?并且met的连接处比较多的话会带来什么影响不?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大神指导~谢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sealring与内部core的连接可以用那一层metal连?求回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问sealring与内部core之间最好用哪层metal连接?急求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原因不能用底层金属呢?能解释下吗?

网友:
都一样的,金属还分哪层哪层啊,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一般直接从底层到top层,全都用上

网友:
在低制程工艺中, 如果电路要求速度比较快如?G 以上, Mos 和searing 直接使用metal 1 接, 对noise 防护和速度的提升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制程工艺是指的比较小的工艺吗?如果工艺是亚微米工艺,频率不大,那是不是采用高层金属比较好呢?

网友(2018-12-18):
有的工艺是 浮空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Seal Ring 主要作用是阻挡,出于可靠性的目的,最好就是你说的浮空;
2,(成本考量)但是为了节约成本啊,可靠性要求不高的时候,

Seal Ring那么宽,与core的间距还要那么大(一般10um),人家看着会觉得很心疼的;

所以,就有人将Seal Ring利用起来,当地线用了,或者作为地线的补充;

  (地线电阻考量)地线嘛,电阻越小越好,越宽越好,所以能用上的金属层可以都用上——

  (可靠性考量)但是要知道,Seal Ring与Core连接的越多,Seal Ring本身的效果就越差,可靠性就越差,

  (DRC考量)有些工艺会在DRC中写明不允许使用M1等太低层次的金属连接Seal Ring。

网友:
按照充分原则

网友(2019-01-23):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

网友:
标准的sealing ring应该时底层金属到顶层金属都有的吧

网友E(2019-04-06):
seal ring的大小有规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seal ring的大小有规定吗

我一般直接用fab给的gds

网友F(2024-04-23):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Seal Ring 主要作用是阻挡,出于可靠性的目的,最好就是你说的浮空;

请问一下,您有遇到哪个工艺DRC限制不能用M1连接sealring,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啊,M1连接sealring会用什么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您有遇到哪个工艺DRC限制不能用M1连接sealring,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啊,M1连接sealring会用什么 ...

你好,

    有。(我见到的绝大部分工艺规则里都允许金属连接sealring,其中部分DRC rule file不完善,会把与selaring相连的金属报出来;偶尔有在design rule中提到不允许,但我没法提供证据,只是记忆中有;我见到的工艺仅限于电源产品用到的0.18um前后的BCD工艺。)
    提高可靠性。见过不少车规级芯片,sealring不连接任何东西。
    M1等连接sealring的层次,可成为杂质离子的进入通道,降低可靠性。

网友(2024-10-25):
引用 网友C:
你好,

    有。(我见到的绝大部分工艺规则里都允许金属连接sealring,其中部分DRC rule file不完善, ...

网友:
一般情况下顶层金属的厚度较厚,电流密度也相对大一些。相同大小的电流,顶层金属用到的面积更小一些。线阻也小一些。一般sealring直接加到PAD上,在面积允许的情况下进可能多的进行金属铺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低制程工艺是指的比较小的工艺吗?如果工艺是亚微米工艺,频率不大,那是不是采用高层金 ...

目前市面上的小工艺都是纳米级。工艺小不小取决于特征尺寸是什么量级。频率大可能需要跳高层金属,也可能不需要,这些都需要你的项目负责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