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redhawk做功耗分析如何操作第一步?

楼主(2015-10-09):
如何解决rh_setup.pl这个如何使用?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二,Ug上说这个perl是用来建立主要input file的,请问如何操作?有操作过的大神没?

网友:
版上搜下redhawk,好像有不少教程的,pdf

网友:
redhawk 没用过,S家的PrimeRail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用起来很简单的,有个什么rh_setup.pl ,  容易上手

网友:
帮助产生gsr和run脚本

网友:
所用功耗软件使用都是一样的, 从astrorail,primerail,redhawk,eps等
都是先准备库,然后读入设计,设toggle rate, pad instance points,然后计算整体功耗,
然后在计算drop,

power软件属于比较简单的软件,适合自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那个你说的rh_setup.pl怎么使用 ?我看了UG没说如何使用啊。另外redhawk貌似不支持60nm以上的工艺吧。求教

网友B(2016-06-28):
rh_setup.pl run之后 老是报从def抽不出design name,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def是我在icc中write_def出来的。  难道def要用redhawk自带的gds2def的工具生成吗?

网友(2017-02-22):
https://goo.gl/UkDdjU

网友(2018-08-07):
回复 网友C:

    版上的: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95147&extra=page%3D8%26amp%3Borderby%3Ddateline

网友(2019-10-17):
引用 网友B:
rh_setup.pl run之后 老是报从def抽不出design name,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def是我在icc中write_def出来的 ...

def文件是pr生成的吧

网友(2020-01-13):
是什么的def,memory/IO/rdl 还是啥的

网友D(2021-05-3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啥问题?贴出来我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啥问题?贴出来我看下

你好,目前我已经解决了问题,因为我的一些cell缺失了lib文件,我把这些cell设置成ignore后就可以继续跑flow了

网友(2022-11-30):
请问一下楼主,你是单做数字的IR DROP么?如果单独去做数字的IR drop电源信息要怎么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目前我已经解决了问题,因为我的一些cell缺失了lib文件,我把这些cell设置成ignore后就可以继续跑f ...

你好,问一下你是跑整个chip的IR drop还是数字的IR drop呢?如果我只想单独跑数字的IR drop我的电源PAD的那些信息要怎么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