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调制器产生二次谐波

楼主(2015-10-09):
本人初学sigma delta 调制器,设计了一个4阶一位量化CIFF结构调制器,仿真发现二次、三次谐波比较严重,想请教谐波产生原因,该如何消除,希望各位大牛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fully differential,单bit量化,那一定是电路中有不对称的地方,特别是需要查看feedback DAC的输出是否对称,almost always the case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还要查看一下第一级放大器的线性度是否够,输出摆幅是否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版主的关注,但刚刚接触还是有些不明白,能否具体说下feedback DAC的输出不对称是什么情况;运放输出摆幅不是越大越好吗?太大也会引入谐波吗?还有如果运放采用单端输出该如何考虑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版主的意思是全差分电路如果完全对称,匹配良好,那么理论上就二次谐波就很小,现在你的二次谐波大说明存在失配,不匹配。还有就是这些分析需要满足的是线性系统,所以你信号不要太大造成积分器输出超出了运放的线性输出范围,引入了非线性失真,所以
二次谐波增加了。实际运放的线性输出摆幅都是有限的。合理设置积分器的反馈系数,不要输出过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运放采用的是class AB输出,线性输出范围比较大,而且看过各级积分器的输出也没有问题。但还是找不到到底是哪里可能存在失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做的连续的,还是离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离散的

网友:
你先用理想运放代替你现在的class ab op看看结果怎么样吧,comp/dac逐步用理想的代替,看看哪个用理想的替代就没有这个2次谐波,最实用的。
       我就一直这么办。

网友(2023-09-09):
版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请求指教

网友(2025-11-3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积分器输出太大也会导致二次谐波吗?不应该是导致三次谐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