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有趣的验证问题

楼主(2015-10-09):
最近被一个vcs仿真时遇到的问题困住了!eg:
forever begin
       fork
       begin
           @(posedge a)
           print “...1...”;
       end
       begin
           @(posedge b)
           print “...2...”;
       end
       join
end
然后激励我给了5个a上升沿,一个b上升沿,时间顺序:a1,b1,a2,a3,a4,a5
VCS仿真结果:
报了前三个1,报了一个 2;
如果不加fork...join : 报前两个1 ,报一个 2。
分析1:不加fork...join 只报前两个1是因为第二个事件(由于只有一个b上升沿)block住了这个主进程。

问题:可是加了fork...join 不也应该block住主进程么?结果应该和不加一样啊?
求大神指点!!

网友:
确实比较奇怪,一下子也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给两个方向吧
1、a/b的变化是不是真的如你上面描述的,对照波形看下;
2、多添加点打印;

网友:
forever要放在里面。
fork
       forever begin
           @(posedge a)
           print “...1...”;
       end
       forever begin
           @(posedge b)
           print “...2...”;
       end
jo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回头我试试。

网友:
因为forever放在外面就相当于并发启动了无数个单一进程,可能会有冲突风险;如果放在里面,就是并发启动了两个无限顺序进程,这样就没有冲突奉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