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什么书是讲soc里面的模块的?~~~

楼主(2015-10-10):
有没有什么书是讲soc里面各个模块怎么工作的~~~就比如UART,SPI那些简单的啊~~~有没有这方面的书籍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有点笼统,不过我倒是可以大概说说 soc的架构现在基本上市围绕这DDR来做,将外围的cpu和外设搭起来,中间用总线串起来,硬件搭好了 emmc 里 放一个linux,启动跟电脑差不多了,上电初始化,进入操作系统,然后cpu开始操练外设,进行人机交互,具体外设与cpu之间 外设与外设之间如何通信,支持什么接口,那就看你选的什么外设他本身支持什么接口,常用的uart i2s i2c spi pcie sata 各自特性不一,就看你怎么搭了
附一句: 架构师 这是SE 干的活!

网友:
soc 数字电路 那就看Jan M.Rabaey 的数字集成电路--电路、系统与设计  也叫数字集成电路设计透视

网友:
有一本书很初级,但是应该符合你的需要,叫神马我忘记了,但是是讲opencore上面的开源模块的,基本是一行行的说明注释,也从SOC集成的角度科普了一些基础知识,你想了解的这些外设都有(因为opencores上面都有),最后是把MIPS2000和这些外设连起来搭了一个系统。

网友(2015-12-29):
SoC上的每一个模块基本都是独立的,你只要一个一个去了解,那就差不多了。要一本这样的书籍,貌似市场上没有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