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关于PLL 设计及spur测试

楼主(2015-10-10):
本人刚接触PLL设计和测试,有两个问题求前辈们指导。
1、大家在表征PLL jitter时方式不同,不同参数也许可以做相互转换。但是现在常说low jitter PLL,一般用什么参数描述?rms jitter? period jitter?Phase noise?个人感觉,因为jitter是时域量,从数据建模推导来说,jitter应该随频率不同会有不同,那么如果是可编程PLL(频率可变),jitter该怎么描述?
2、在测试PLL的spur时,因为PLL是经分频器输出的,那么频谱分析中应该主频是分频后的频率,那么该怎么准确的体现PLL真实的spur呢?

不好意思问的有点多了,期待前辈们指导,谢谢!

网友:
一般说特定输出频率下的,RMS Jitter。每二分频,噪声减小6dB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另外,在做PLL设计仿真时我仿的是rms jitter, 理论推导PLL 的输出端和其经分频后的输出端得到的jitter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关系,但仿真结果却并不是这样的,是什么原因?当然测试时只能看到分频后的结果。
    时常看到你这个美女头像为新手答疑解惑,再次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仿真的。如果divider的噪声很小是一般是这个理论。你是仿真PSS,Pnois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