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面试中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5-10-10):
面试官说这个电路中所有管子都可以工作在饱和区,然后问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本渣见识太少,当时也不知道从何入手,面试官又提示说从自偏置电路可能存在简并点的角度考虑一下,但我觉得好像右边有个0电流简并点就没有其他了吧?
左边的低压cascode是什么意思?需要考虑吗?

网友:
屌炸天的Ibias

你确定M1,M6,M7画对了?

楼主:
屌炸天的Ibias

你确定M1,M6,M7画对了?
引用 网友A:

      改了

网友:
cascode的偏置有问题,也就是简并点啦。
右边的0电流简并点也没什么不对,延伸一下,把cascode也带进去。

网友:
拉扎维书中有讲,与电源无关的偏置章节。面试官根据应用稍微改了点形式。其实这种结构没有启动问题,拉扎维认为有问题,大家都跟着认为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路中没有画出EN(PD)的管子,若该结构EN=0时,M5和M7的gate分别为VDD,VSS(即都关掉),之后EN变成1,若不加启动电路,M5和M7gate 怎么开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漏电可以开启。如果要快速开启,可以加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想说不启动的兼并点是不稳定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仿真就能验证了,但没见到开启过。都需要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稳定的兼并点,不是还有可能启不来么,加了启动电路肯定不会有问题,但不加不好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M7的栅压保持0,那么M3就关的死死的,
   M2把M1 的电流镜像过来会对M4的栅电容进行充电,直到把M4的删拉到VDD才罢休,M4栅压很高了,它是想工作的,无奈只能工作在线性区。
   这个时候M3就很关键,它的漏端电压为VDD,栅端电压为0,它如果很淡定,那电路就不工作了,它要是漏端和栅端之间有漏电(小尺寸工艺),就会给M3的栅电容充电,然后把栅压抬上去,电路就工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仿真不一定准,我们分析过。或者device一点漏电都没有。我们也还是加的,只是要搞清楚为什么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仿真的都是能开启的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有不启动的可能性,还是要加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你是加不加启动电路呢?就给你这个原理图,没说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仿真漏电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小工艺下M5 的ds漏电应该比M3的dg漏电大很多吧,起来也是M5漏电启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nA级别

网友:
回复 网友B:

    M3的dg漏电和M5的ds漏电那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个是16nm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M8 short掉,就没有启动问题了

网友:
说的有理,小尺寸工艺指的是多小的工艺?

回复 网友D:

网友:
起来需要多长时间呢?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把M8 short掉,就没有启动问题了
引用 网友E:

    短掉电路不就被改了吗  不清楚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的  当时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了  时间比较急  我也忘记问面试官这种电路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jiang_shuguo

    仿真不一定准,我们分析过。或者device一点漏电都没有。我们也还是加的,只是 ...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中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M6 M7需要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28nm,IO 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镜,或者与电源无关的偏置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这里一般不用M8, 多一个cascode没什么太大意义,

楼主:
如果不要M8 按照拉扎维说的 那样两边可以确定任意的电流  真的可以不需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拉扎维书上的与电源无关的偏置。这个只是电流镜。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这个不是拉扎维书上的与电源无关的偏置。这个只是电流镜。
引用 网友B:

    如果当做是电流镜用  那么M3的偏置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并不理想,因为M7和M3的阈值有差别,电流镜像误差可能会比较大,这种宽摆幅偏置中的Vb都会用稍微改进过后的结构吧?

网友:
M7就是想给NMOS提供cascode偏置吧,M5的bias应该从M1那边来,不然右边NMOS cascode没打开,全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个人比较赞同楼上的说法。根据现在的设计惯例,M5通常由M1侧的电流源bias过来。下面贴个一本比较新的模电教材上的图供楼主参考~ an example for typical used current

楼主:
回复  victor0o0

    个人比较赞同楼上的说法。根据现在的设计惯例,M5通常由M1侧的电流源bias过来。 ...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图就是给运放偏置用的?

网友:
把m9换成电阻,就很熟悉了吧。

楼主:
把m9换成电阻,就很熟悉了吧。
引用 网友H:

   h博士的指点总能让人受益良多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把M8 short掉,就没有启动问题了
引用 网友E:

   就是把启动开始时M9的漏端低压接到M5 M6的栅端让M5和M6导通从而启动电路的意思是吧?那么如果去掉M8,让M7保持二极管接法提供Vb,M9漏端直接接M6的漏应该也可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