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re bonding封装能到多高的频率?

楼主(2015-10-10):
请教各位大牛,用wire bonding封装方式能够达到多高的频率?bumping封装呢?
接口是DDR3信号。

谢谢!

网友:
500Mhz 应该ok吧, 要做下仿真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

网友(2015-11-23):
我们一直在邦定900MH的RFID

网友(2019-07-23):
DDR没问题,射频的用到20GHz都没有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