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快捷键设置文件问题

楼主(2015-10-10):
各位大神们,cadence 快捷键设置文件。安装自带的lebindkeys.il文件和schbindkeys.il文件怎么找不到呢?还有.cdsinit文件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正好 有个现成的Bindkeys.il文件可以直接load,但是要是自己去重新写的话就不会写了,怎么办?

网友:
lebindkeys.il文件可以在cadence安装目录下的dfII/samples/local下面找找,实在找不到可以在ciw里的bindkey中用save as导出一个,   .cdsinit就是一个定义初始配置的文件,安装目录下有默认的,你只需要在工作目录下新建一个空白的.cdsinit,然后在里面load bindkey.il文件的路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