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DC&PrimeTime相关工艺库问题

楼主(2015-10-10):
各路大神:
           初学SYNOPSYS,好多问题一头雾水。。。
           DC综合需要厂商提供的工艺库,但是我现在在学校只是为了简单的学习,没有工艺库,请问DC有没有有自带的可供学习的标准工艺库,我在DC的安装目录下看到一个文件夹 ../libraries/syn/,里面有很多.db、.sdb的文件(如下图),请问这是工艺库吗?我在网上看过一些脚本文件,里面提到了lsi_10k.db,于是就把这个作为Target library进行综合,系统竟然也没有报错。

         在上一步的基础上,Formality形势验证也通过了,在做PT时序分析时,link_library时,link了lsi_10k.db,但是出错了,如下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也没有其他工艺库可用,请大神赐教,这该如何解决!

楼主:
该问题至今未解决,换了一个工艺库,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2015-11-20):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暂时还没解决,有答案了再分享

网友(2016-12-27):
也刚开始学习,而且非电子专业的,好吃力,一头雾水

网友(2017-08-10):
回复 网友B:

    你换的什么工艺库

网友(2021-08-17):
问题解决了吗,lsi_10k.db这个是什么工艺库,代表什么意思,哪个公司的

网友(2021-09-19):
dc工具自带的库,不叫工艺库。最直白的描述,DC工具怎么知道你所做的ASIC项目采用什么工艺呢。它仅仅表示加减乘除类似的相关symbol描述库,综合出来的网表称为“GTECH”网表;也就是DC工具综合三步曲中第一步“translate”完成的事情;而真正的工艺库由foundry厂商提供,对应三步曲中的“mapping”,即将getch这个半成品最终映射到预期的工艺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