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Xilinx Zynq7000 FPGA的DDR3的问题

楼主(2015-10-10):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关于Zynq7000 FPGA的DDR3的问题。

    我用的是Zynq xc7c045的FPGA芯片,PS部分的DDR3数据端口位宽为32bit,在硬件设计上使用了2片16bit位宽的DDR3芯片,但在实际使用时只能访问高16bit的数据部分,低16bit不知是焊接原因还是芯片本身的故障原因无法使用,读取数据为0,高16bit数据可以正常读写。

    问题:这是不是代表只有高16bit的DDR3功能正常,而低16bit的DDR3有故障,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在硬件配置上设置只使用高16bit的DDR3,不使用低16bit的DDR3?相当于我只想用第二片DDR3,不使用第一片DDR3。

    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2017-05-08):
问题解决了吗?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2017-08-22):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2片ddr3 一片可以工作(高16位),正常读写,低16位,读写不正常。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告知?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2片ddr3 一片可以工作(高16位),正常读写,低16位,读写不正常。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可否告知?谢了!

网友:
咋解决的,取经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 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17-10-26):
硬件架构是什么样的?时序设置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