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又来提问set_ignored_layers

楼主(2015-10-10):
已经设置了min m2, max m3, 为什么还用到了m1

新手问题多啊

网友:
好像设置了ignored layer,congestion分析时就不会去分析ignored的layers

网友:
如果是stdcell pin access的话肯定是要M1接出来啊, 除非一些个别的例子

这个时候即使违背ignore layers也要连线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