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設計 Miller Frequency Divider 呢?

楼主(2015-10-10):
大家好:

  我需要設計一電感做負載的 Miller frequency divider, 如附圖所示。Vin 頻率是 26GHz, Vout 是 13GHz, 使用 tsmc 0.18um process. 請問我要如何開始呢? 另外 Vin 的 bias 電壓大概是設多少呢?

  謝謝大家,祝愉快。

Teem.

楼主:
原帖忘了附圖了,補附上。
謝謝大家。

网友(2016-01-19):
① 看到很多跟楼主这个图类似的尾管注入Miller divider,其实Miller divider也是基于ILFD的原理,想问下Miller divider 可否像ILFD一样用直接注入的方式?
    ② 既然Miller divider与ILFD类似,那区分二者分频器的依据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