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 to rail结构中最大电流选择电路的理解

楼主(2015-10-10):
不太明白rail to rail结构中这种结构的作用如下图所示:我的理解是这样当正端电压上升时候,小信号的走向如图中所标那样,该结构的作用是不是假设in>ip,则iout1以及iout2均是in?可是镜像支路中上面是in,下面是ip,为何最终输出in而不是ip呢?还是说从节点电压分析呢?那所谓的最大电流选择选择的是什么?搞得一头雾水
期待牛人指导帮我菜鸟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这是互补差分运放电路常用结构,nmos只能工作在Vt至VDD区间,pmos只能工作在0V至Vt区间
当输入信号从0V至Vtn(nmos阈值电压)时,pmos输入端可以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当输入信号从Vtp(pmos阈值电压)至VDD时,nmos输入端可以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所以两种输入端一起时,可以保证rail to ra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回复,不过我的疑惑在于第二级的电流选择。如何保证最大电流输出。这个电路的意思好像是说不管共模输入多少,都能保证输出gmn*vin(gmp*vin)中较大的电流。那么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输出最大的那个而不是输出较小的那个电流,究竟听谁的,怎么分析?

网友(2020-05-07):
我也看不懂。我看的一篇论文说这是最小电流选择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