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kill语言中 有没有将数字类型转换为字符串类型的函数

楼主(2015-10-11):
skill编程时,有时想将数字类型的转换为字符串类型,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函数能实现,或是怎样能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
pcExprToString
artMakeString
sprintf
论坛搜下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了,之前搜了几次都没搜到,百度也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搭车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在skill中,操作符~>到底是执行什么操作?查了半天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说法。
    谢谢!

网友:
~> 是什麼 ?  推一個,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5-11-10):
~>是查询list中下一级,一个list中可以包括很多级list,通过这个操作符,可以一级级的查询下去

网友(2016-07-04):
回复 楼主:

    sprintf(nil,"%d" 2)

网友(2016-10-29):
~> 或者 -> 用于查询struct 数据结构的 属性/值
例如
defstruct(my_struct)
gv = make_my_struct()
gv~>M1 = list("M1” “pin")
gv~>M1_space = 2
gv~>width = 0.1

然后就可以像查看gv~>M1
gv~>width
gv~>?  ;查看所有属性
gv~>??  ;查看所有属性和值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A:
pcExprToString
artMakeString
sprintf

有没有反过来的

网友:
可以用 aelSuffix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