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电源问题:怎么提高输出电流?

楼主(2015-10-11):
假设,现有1A输出能力的BUCK电路,如何改动电路,使得buck输出电流的能力增加到10A?

网友:
看你的MOS开关是集成的还是外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集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最大电流被内部MOS管限制住了,我这样认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增大MOS管以外,其他不需要变化吗?比如电感电流纹波、电容电压纹波有没有关系呢?
环路补偿要不要变化?
初学,不懂,谢谢啦

网友:
用10个这样的电路,但检测和控制电路只能用一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了mos 外,电感尺寸要加大,对应大的饱和电流和温升电流,最少要15A.如果输出电压纹波不变,电容要加大很多。环路补偿怎么变,不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要提升到10A的輸出, 電感會是另一個大的問題。因為,能夠支撐10A輸出的電感,體積會很大....

网友:
Load Regulation 反應時間會拖得很長 通常不止增加十倍

网友:
理想buck输出电流能够无穷大,
所以....

网友:
集成的不行,10A电流太大了

网友:
前几年单片最大大概8A,这两年不太清楚了

网友:
可以看下maxim的产品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