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判断一断VHDL代码是latch还是multiplexer

楼主(2015-10-11):
大学新生,刚接触,搞不懂,希望大神帮帮忙
i比如:

process(B,SEL)
BEGIN
         IF (SEL='1') THEN
              Y<=B;
         ELSE
              Y<=A;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A,B,SEL)
BEGIN
         IF (SEL='1') THEN
              Y<=B;

         END IF;
END PROCESS;
为什么上面是multiplexer  下面是latch

网友:
In latch, the output depends on the clk and inputs, but multiplexer depends on inputs 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tch是不需要时钟的

网友:
latch有输出保持原值(存储)的行为,即,输出值不仅仅由输入值决定,还由输出值自身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