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知道HFSS怎么设置材料介电常数成drude模型啊

楼主(2015-10-11):
有没有人知道HFSS怎么设置材料介电常数成drude模型啊

网友(2015-11-25):
HFSS是频域软件,也就是说其内部计算是一个频点一个频点单独计算的。而色散材料,材料属性本身会随频率变化而发生改变,所以本身不是特别合适,如果需要计算色散乃至DRUDE模型的材料特性,可以采用matlab等软件先得到材料的原始属性参数:频率-属性数据(为离散的数组数据),再在HFSS里定义新材料,选择Set frequency dependency,再选择enter frequency dependent data points 导入色散材料的属性数据。

网友(2016-01-26):
我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