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SYNOPSYS VCS的安装

楼主(2015-10-11):
我的是UBUNTU 14.04 64bit 的系统,但是每次打上“DVE”指令老是显示没有找到license,但是我的环境变量已经设置了,而且sssverify也通过了,我已经整了两天了,求求大神,谢谢了

网友:
是开license服务的,还是直接指向license文件的?

楼主:
回复 2# daviehj point to the license(sorry I'm on linux.....)

网友:
should start "lmgrd -c license.dat" (sort of, I don't remember the exact command)
all EDA tools need lmgrd and each company's demon
I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by point to the license?

网友(2015-11-11):
you need to edit the license.dat first, configing the server port and the path of daemon program.
then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
"lmgrd -c license.dat -l lic.log"
check the lic.log to see if the license server is up.
if there is no error, setting the LM_LICENSE_FILE to that <port_number>@<host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