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从DDR中读数据用VGA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用SPARTAN-6自动生成DDR3的IPCORE
在生成IPCORE的过程中,并没有选择FIFO深度的选项,好像自动生成的FIFO深度是64
在进行VGA显示的时候,深度是64的FIFO显然是不够的,
是否需要再加一个跟显示器行像素相对应的FIFO,以保证显示中数据的连续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1 深度确实是64的
    2 如果深度不够,可以使用多个数据fifo
    3 也可以在mig外部用bram搭建fifo

网友:
额。。不好意思打个岔。我的目的是把fpga处理过的RGB数据流以BMP格式存储到开发板上的DDR中,目前在原本的视频捕获EDK工程中添加了DDR读写测试的IP核(此ip核是开发板自带检测DDR是否正常工作的例程),按我的理解接下来是在SDK中编写ddr的初始化文件使得视频流能够存储到ddr中。请问不知道这样是否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