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KT/C噪声建模 出现问题 请指教

楼主(2015-10-12):
如上图所示  参照SDToolbox里面热噪声建模,KT/C模块中Random Number Seed一项,如果照上图设置,(注意两个random number seed不同)SNR只能到80dB,距离预想结果偏差太大(理想模型达到120多dB,四阶单环多位结构)。

如果设置为相同值,SNR可以达到105dB. 但是无论如何调节Cf(5pF至20pF之间),SNR几乎不变,明显有问题啊!!!

random number seed不就是给仿真一个起始量吗?为何影响这么大?原作者为什么要这么设置??头疼
请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我顶一下 也许就有人回答了

网友(2018-02-07):
回复 楼主:
kT/Cblock怎么实现的啊?

网友(2020-03-24):
该模块的原理就是以KT/C为标准差,产生正太分布的伪随机数模拟噪声,seed是产生随机数的种子,如果信号和DAC两处是同样的种子,那么两个噪声值完全一样,而sd的拓扑决定了这两个值的符号是相反的,最终就抵消了,等于没加噪声,建议两个使用不同种子,如果SNDR太小,是因为C设置小了,需要加大电容

网友:
who can answer it !!!

网友A(2021-10-27):
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10-13):
引用 网友A:
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

请问最终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4-04-22):
同问,也遇到这个问题,加了kT/C信噪比降了20多dB,正常吗。。

网友(2024-09-20):
在一边加一边不加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