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模拟电路计算题求助

楼主(2015-10-12):
如图所示,怎么处理下面的线性区管子呢?

楼主:
这种电路在实际应用中能做什么呢?

网友:
推挽输出,线性区带入线性区公式呗。

楼主:
两个管子都是N管

网友:
这种接法下面的MOS必定是线性区

网友:
线性不就等效一个电阻就行了啊!

网友:
设个Ids的电流,上面代入饱和公式,下面代入线性去公式,最后列出输入输出电压的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这样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益近似为-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计算使用的软件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大神,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看右上角mathmatic

网友:
两个都是N管。上管是source follower。底下的线性区,看作一个电阻。

网友:
两个管子串联相当于L加倍,
Vin-Vout=Vin/√2
Gain = Vout/Vin = 1-(√2)/2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mathmatic“您知道全称是什么名字么?看路径是脚本语言吧?万分感谢~

网友:
说的没错,assuming 2 Nmos have the same sizing, 就是2L的intrinsic gain。 compare to 1L , gm decreases  sqrt root of 2 ,small signal ro increase to 2x, (L is reverse-proportional to lambda, ro is proportional  to L) 。 不考虑vt shif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