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34063获取负12v,电容爆浆,求原因分析

楼主(2015-10-12):
输入12v,输出要得到-12v,参考的是网上的一个图

因为没有68uH电感,我用的470uH电感(34063典型电路里计算出的L是最小需求电感,大点我觉着可以),实际电路图如下,反馈电阻用的是8.6k和1k,Rsc是0.15欧,上电后,-12v没有后级电路,即空载,但电流表显示电流是400mA左右,而且过了一小会,电容爆浆了,开始还是有-12v输出,但后来
就只有-8v了,请高手分析下原因?是哪里的问题导致电容爆浆?

网友:
会不会是反向电动试过高

网友:
虽然不懂 但是mark一下

网友:
古来学习一下  希望呢个

网友:
等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
怎么放到这里了

网友:
我觉得从以下几个点出发排查

1,电容,极性是否反了
2,电容的ESR是否足够承受充放电的损耗
3, 电容的耐压

我觉得最可能的是你的电容ESR过大

网友:
且,在这种应用中,电容的耐压不是12伏考虑,要分析电感的瞬时电压,也即是Q1关断瞬间电感L端的瞬时低电压,,一般由电感及开关频率及初始储能(饱和电流)考虑

网友:
这都可以!

网友:
7楼正解。顶一个~~~~~~~~~··

网友:
check 电容的耐压 !

网友(2015-11-14):
关于34063获取负12v,电容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