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RF里LSSP的问题

楼主(2015-10-12):
小弟最近仿真RFID射频前端的整流电路和阻抗匹配的问题
开始先用SP仿真,得到的Z参数实部很小,虚部成容性。且用电感怎么也无法匹配到50ohm。

后来读文献得知要用大信号阻抗匹配,但是ADE里LSSP的选项是灰色的,google也搜不到解决办法。望大虾赐教

Cadence的版本是5.141,spectreRF的版本是6.1

楼主:
大家都没用过LSSP么?

网友(2016-08-04):
回复 网友A:

   虽然有点晚,不过你或许可以试试PSP仿真?
ADE里应该是有LSSP的,但我没有用过。

网友(2020-07-27):
我来请教问题的 为啥lssp的仿真好像有频率上限?好像到一定频率之后就变成折线了,是我设置出错了吗?

网友(2022-01-11):
有些晚了,在hb分析中有LSSP

网友B:
这是我查资料写的文档,有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问我。

网友C(2022-02-17):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查资料写的文档,有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问我。

输出的Port怎么设置?
给DC值还是sine?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出的Port怎么设置?
给DC值还是sine?

那个是analogLib中的port元件,前面的port需要设置的参数有“Resistance”、"Frequency1"以及"Amplitude (dBm)",后面的port仅需要设置"Resisitance"

网友(2022-12-18):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查资料写的文档,有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问我。

可以加下我QQ吗:1871611651 我是做COMS整流器的,我不太会仿真效率这些。可以交流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analogLib中的port元件,前面的port需要设置的参数有“Resistance”、"Frequency1"以及"Amplitude  ...

后面的输出那里也选sin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查资料写的文档,有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问我。

可以加个好友交流下吗,我也做整流器的,我QQ:1871611651,非常感谢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查资料写的文档,有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问我。

您好,想问一下一定要用巴伦转差分吗?可以直接将输入port两端接VRF+和VR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查资料写的文档,有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问我。

您好,拜读了您的文件,但是我的virtuoso用LSSP仿真时,和你的设置不太一样,然后result 的main form没有LSSP的结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D(2023-06-19):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analogLib中的port元件,前面的port需要设置的参数有“Resistance”、"Frequency1"以及"Amplitude  ...

请问输出的port“Resistance”要设多少呀?还有就是这个图(b)该怎么仿真呀?谢谢

网友:
想问一下,能发一下文章的吗?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2023-12-06):
port是干啥的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D:
请问输出的port“Resistance”要设多少呀?还有就是这个图(b)该怎么仿真呀?谢谢

兄弟,现在会仿真这样的图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查资料写的文档,有写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再问我。

谢谢大佬写的文档,辛苦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3dBm下设置的匹配网络结果确实在-20dBm情况下S11最小?匹配的结果难道不是要求在-3dBm的情况下输出功率达到最大吗?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E:
谢谢大佬写的文档,辛苦了。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在-3dBm下设置的匹配网络结果确实在-20dBm情况下S11最小?匹 ...

您好这个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