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xilinx的ddr3读操作

楼主(2015-10-12):
最近开始用mig这个核,自己写了个模块来代替traffic gen,但是写只要给好命令地址,但是读怎么办,给cmd,app_addr,然后读出的数据app_rd_data和app_data_valid该往哪存。我开始直接作为我编写的user模块的输入(这两个信号没有任何逻辑),但综合后直接就给去掉了。求大神给点建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读出的数据不需要吗,不用app_data_valid这个信号怎么知道要读的数据何时读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像可以了,但是现在app_wdf_rdy这个信号一直为0时什么原因,求教